/ 3 页
新买台达小电源,1小时不到就挂了,求真伪(有图)

楼主(2010-03-12):
今天新买了一个台达小电源,1小时不到就挂了,请问这个电源是不是真的,如何辨认。详细看附件
电源

网友:
这个电源10000000000%不是台达的,应该是贴牌的国产垃圾,如大笨象,小飞象之类的,为什么呢?
因为台达的变压器一般是没有用胶纸包磁芯的习惯。

网友:
那是不是可以打12315投诉啊,还有没有其他方法来识别

网友:
不用再怀疑了!绝对是假货!!

网友:
我要同JS理论,都要指出哪里是假的咯?请教

网友:
看贴的标签就知道是假的,台达不会用这样的标签纸。

网友:
那里买来的?网上还是你本地实体店啊。。这种电源网上卖的多。。假货。。很多说是工包。。假

网友:
假的,我有一个是真正的台达,不过我没相机照相给你看。

网友:
明显是假货!台达一般用乳白色的标签纸!

网友:
看上去有点不可靠的感觉

网友:
拆开看看,再网上找个台达电源的图,对比一下就一清二楚了。

网友:
你下个同型号的电源图纸比对一下。不就清楚了。

网友:
假的。
做工,标签都不对的。

网友:
外观和台达的一点都不像 。外壳铁的厚度也太薄了。

网友:
肯定是假货~~~~~~~`````不用多想~~~~~~~~~~~``

网友:
如果不是你的相机有问题,那标签印刷也太粗糙了

网友:
从标签看,绝对是假冒台达的电源产品。去12315投诉。

网友:
假的,颠店重量吧,再说台达铭牌也不是这样的

网友:
用这个没把其他的东西烧坏就不错了

网友:
山寨无疑 看标签和外壳做工就知道了!

网友:
拆啊,拆了看里面更确切啊

网友:
铁板厚度 标签 一看就是假的 这东西还从网上买 真是找坑

网友:
看起来不正。但新买的不是有保的吗。你怎么拆了。

网友:
哎~~可怜的楼主。被忽悠了

网友:
下次你就拿天平称下,,,

网友:
看起来不太正中

网友:
标签怎么是简体中文啊?貌似应该是繁体中文的标注......

网友:
不像,最好是开壳看看。

网友:
电源吗。还是买个好点的,否则。。

网友:
对,看标牌就可以看出来了,印刷的字体相当模糊,外壳的材料工艺也不行。

网友:
拆开来看一下做工如何,正版的用料要好些。

网友:
我想买个真的,到哪里才能买到?

网友:
这个风扇也不对吧。。。。怎么小了?

网友:
从外观上感觉不像台达的,做的好粗糙的!

网友:
假的,看看。上面的标签就知道。

网友:
楼主不用怀疑了。就是个假货。那标签贴的也太假了。打电话投诉这个奸商。

网友:
肯定是假冒伪劣产品建议你投诉!

网友:
用手掂量下分量不就知道呢。你肯定被忽悠了。去找JS换个真的。否则就打12315投诉威胁他。哈哈

网友:
上拆机大图 哈哈~~~

网友:
肯定假的。

网友:
有一点像真货:风扇好像还不错的样子

网友:
这个电源10000000000%不是台达的,应该是贴牌的国产垃圾,如大笨象,小飞象之类的,为什么呢?
因为台达的变压器一般是没有用胶纸包磁芯的习惯。
引用 网友A:
神了,真正的电源专家,一眼就看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