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购温控器?

楼主(2010-03-12):
请问各位做bga 下预热台 选用的是哪种温控器?
使用效果如何?
比较关心上冲 大概多少度?
型号?
价格?
谢谢
使用

网友:
ch402 温控器如何

网友:
淘宝上找个二手进口带PID的就行了,要能网上找到说明书的才好,输入K头,输出固态继电器.

网友:
恩 谢谢 找到个55的 k头 带上限制报警.pid 输出继电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