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 怪问题!插网线 就掉电且开不了机!

楼主(2010-03-12):
笔记本 怪问题!插网线 就掉电且开不了机! 不插网线就能正常开机 使用  在系统下能看到 网卡

网卡芯片型号是:88e8072-nnc1

故障:一开始是 开不了机  后来 换了网卡 能开机了。。
        但是进不了系统  PE 都进不去!后来经过检查 判断是南桥 坏了,,换掉就能进系统了!

       在后来进系统的时候插上网线 竟然掉电了,而且查着网线 开不了机~

该机器是HP 的 型号好象是541 忘记了!

请问诸位高手 查什么地方啊?

网友:
网线到南桥一路要全查。防雷击芯片呢?

网友:
就是网卡接口到网卡IC信号输入脚所经过的一个双列多脚(类似IC)隔离芯片,内部实际就是线圈耦合电路。主要起隔离作用的。我们叫隔离芯片,也有叫防雷芯片。

网友:
就是网卡接口到网卡IC信号输入脚所经过的一个双列多脚(类似IC)隔离芯片,内部实际就是线圈耦合电路。主要起隔离作用的。我们叫隔离芯片,也有叫防雷芯片。
引用 网友A:

那个 我换过了,不行~~~不过换的不是同型号的!!换上去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