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ge-mx怪问题

楼主(2010-03-12):
一块华硕P4ge-mx,完全可以正常进入系统,上网,听歌,都没问题。
但用着用着就黑屏。
CPU温度绝对不会高,内存绝对没问题。
有遇到过的友友,请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具体不知道是哪里坏了,加上张显卡,就正常使用了。USB,IDE等所有接口,声网,都没问题,试机一天,没事。、
有点怀疑会不会是北桥的问题。知道的指教一下。

网友:
就不好说,都可能的,不过这板的内存供电经常出问题,你看一下是不是内存2.5V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