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K1O不能上网

楼主(2010-03-12):
TCL K10不能上网,老是显示正在获取MAC地址,有时会出现黄色叹号,网卡芯片MAC地址芯片都换过了还是不行,就差换南桥了故请高人指点。网卡是瑞昱8100CL。
芯片

网友:
你看下网卡的电路有问题么,3v有么,不行就得换南桥了,不过你在做此之前,你先完全排除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