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 红屏 不是屏的问题

楼主(2010-03-12):
Acer 4736 红屏 不是屏的问题 不是屏线的问题 但是客户说换块主板就好了 我就是不明白 这是为什么 请各位师傅帮帮吗
主板
ACER

网友:
可能是北桥的问题吧。我遇到过这种情况,换北桥就好了。你也可以试试先加热一下。再有一种可能就是板上这部分小元件有问题了。查一查vga插口和它附近的小电阻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