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1 看电影听歌总卡

楼主(2010-03-12):
和无线局域网有关系吗?听说去掉可以解决
无线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不用去掉,在系统设备管理器内禁用无线网卡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是不是INTEL的无线网卡,若是把它关闭就OK ,不然就从新换一张别的网卡,就不会了。

网友:
不是系统 就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是不 是显卡或者南桥的问题呢

网友:
如果禁了无线还一样就差不多是显卡了~!

网友:
你把无线网卡去掉,或者换一个无线网卡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先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是无线网卡的问题,把它禁用就可以了

网友:
一囤一囤的把 我遇到加焊显卡好的

网友(2010-04-18):
我也遇到此问题 不过是清华同方的本本 换南桥好 了

网友:
听说是无线模块有问题,拆了试试吧

网友:
遇到的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是南桥一般UBS口会有时不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