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戴尔电源图纸!

楼主(2010-03-12):
哪个兄弟有戴尔长长的那傻逼的电源的电路图。。

   谢谢了!

网友:
有的哥们~~顶一个啊

网友:
还是说说故障吧,大家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老大,为什么一定要图纸呢?

网友:
修补出来淘宝上淘上个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82473-1-2.html 上面第一张就是那种长条小电源的图纸,我现在在修一个台达DPS-180KB-3A的电源,就是参考以上图纸的。那块电源做工真得很好,被拆了两个开关管和一个稳压二极管(估计被人修过,修不好就拆了点管子),现在不清楚那两个管子的型号,根据图纸应该两个都是MOS管,手头只有一个P9NC60的MOS管,应该可以做主变压器的开关管,哪位朋友有这款电源麻烦告知。现测了一下高压一次侧的元件,发现贴片R22(2欧)和R23(36欧)烧了,阻值无穷大。实际上电路标的是:R906,阻值看不太清,上面好像是标190,难道是19欧,不像啊,那个电值应该是个位数才对;R905,好像标的是3501,难道是3.5K。望知道的朋友告知一下,谢过。

网友:
小电源图纸真的非常少,特别是台达的就更不好找了,DPS-180KB-3A电源还有几个小三极管也不常见,PN2222A现在测了一下,怀疑有问题,BC两脚间打阻值无穷,NPN的管子应该BE和BC都有7百欧左右才对;还有一个PNP的管子A562(应该是PNP,没有确切的资料,参考近似的图纸应该PNP三极管),也怀疑有问题,打EC脚竟然有1千多的阻值,而量CB和EB都没有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