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F708C显示器关机消亮点电路及整机电路

楼主(2010-03-12):
一台神州数码纯平显示器F708C,关机时出现亮点,请应查那几个元件。
最好能发上F708C的原理图,谢谢!!

网友:
没有找到这显示器的电路图。
显示器关机后,由于行场偏转电路都已经停止工作,这时显示器的阴极不可能一下就冷却下来而停止发射电子,这时电子束打到屏中间就是一亮点,消亮点电路目的就是在阴极冷却这一段时间让阴极不发射电子束到屏上,许多的消亮点电路都是让G1在关机后仍保持一定时间的负电压的方式。。。。。。。(懒得打字,具体你看一下面的网分析):
http://q.yesky.com/group/review-13897472.html

网友:
RE: 神州F708C显器关机消亮点电路及整机电路

网友:
请问:亮度控制正常吗?你给这个图的中的C612(D611的正极)处的负压是多少?

网友:
本故障机的对比度可以正常调节,调节好对比度的比例则屏幕显示正常,但进行亮度调节时没有变化(即0到100之间,屏幕的亮度并没随数值的变化而变化);在C612的电压是—173V左右,而G1处是—27V左右(关机瞬间依然是—27V左右,没变)。
我在G1脚所接的C826电容(2200P)两端并一电容(3300P)后,关机亮点依然有,但明亮度有些降弱,但依然没法完全消除关机亮点。
拆下G1的电容C826及二极管D814检测都正常。

网友:
检查亮度控制电路呀。

网友:
是不是这部分电路;谢谢!
第一次接触电脑显示器,所以感到非常难修。

网友:
OK,已查明是由于如上图的R679电阻由100K变为100M所造成的,更换修复正常。

网友:
你看你修好了,多高兴呀。其实你首先就应该说明该机亮度控制不正常.................

网友:
谢了,由于少接触显示器,加上屏幕显示明亮都基本正常,所以没注意去调对比度、亮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