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压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0-03-13):
原来用二个150K电阻。现在能不能用2个100K的代换。电容不变

网友:
可以,只要两个阻值要尽量相同,功率最好1W以上的。

网友:
你说的是隔离平衡电阻。这个不是随便来换的,根据估计数值,使用下面的公式来为每个电容选取平衡电阻的值。
R=(2Vr-Vb)/(0.0015CVr)

R使平衡电阻单位是MΩ,Vr是你想要加在每一个电容上的最大电压,Vb是通过两个电容的最大母线电压。

对于三个或更多的电容串联可使用下面的公式,n是串联电容的个数:
  R=(Vr-Vb/n)/(0.0075CVr)

当两个电容串联时,电压的分配很少使用平衡电阻。在使用平衡电阻作为电压放电以前,应考虑到不使用平衡电阻通常会增加系统的可靠性因为不使用平衡电阻可降低电容周围的温度,除去比电容可靠性低的元器件就意味着保护。作为替代,使用相同生产的一批电容以确保相同的漏电流或使用更高的额定电压以允许不同生产商的电容电压的不均衡。确保串联的电容有相同的热的环境。

网友:
楼上说的不是很明白。不如说说选择不正确有什么后果。
我试过从90k到220k用上去都没有什么问题。平时真的很少注意这些情况。

网友:
能啊,长城有好多电源就是100K的,不过要1W以上

网友:
很多的电源用的平衡电阻从100K-150K,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4# 大只佬 上面有这个回答:在使用平衡电阻作为电压放电以前,应考虑到不使用平衡电阻通常会增加系统的可靠性因为不使用平衡电阻可降低电容周围的温度

网友:
这个电阻的大小和电源供电电压、电容漏电电流、电源的负载都有关系。一般设计取值100-150K。

网友:
假如不加这个均压电阻对电源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4# 大只佬  上面有这个回答:在使用平衡电阻作为电压放电以前,应考虑到不使用平衡电阻通常会增加系统的可靠性因为不使用平衡电阻可降低电容周围的温度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不用平衡电阻比用的好。台达的电源用的就不多,都是用ncc的电容的,质量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