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133笔记本主板求指点芯片位置

楼主(2010-03-13):
在论坛上面看到过几个贴子。问题类似差不多。我想这个本本也应该是这个问题吧。

求高手帮忙指点一下。充电芯片是哪一片。万分感谢。

我疯了 拆机在装上问题也没解决  今天一开机就正常了。服了HP的东西了

网友:
图太小了,看不清

网友:
说句实话,我很多本子都没有接触了,你先找找论坛里有没有电路图,如果有图纸,看下不就行了吗?实在不行把充电电路区的芯片型号都抄下来,在百度里搜下,应该可以解决问题,是吧

网友:
U501 BQ24721C是充电模块。

网友:
从电池口一路往回查就不懂了吗

网友:
就在电池接口旁边,BQ24721应该是充放电芯片

网友:
找找充电线路 跑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