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00无待机电压!求助!

楼主(2010-03-13):
今天接到一台笔记本。无待机电压,晕了开关脚也没有电压,3V 5V都没有出来!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怎么去检测,这个3V 5V是由哪个芯片出来的求助中!像这种情况还有没有什么关键供电测试点?

后来本人重新查看了一下,发现就是在电源插口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场管不行,通了!*脏话*!到其它板上直接下了装上就好了,3V 5V也出来了,只是不知道这两种电压是哪个芯片输出的!

网友:
系统供电芯片,查其工作条件

网友:
电源芯片是很近3V5V的电感的,3V5V没有,首先你得查一下最基本的电压19V,有没有到,然后再查电源芯片的使能脚3.3V电压有没有?

网友:
3V 跟5V 是由哪个芯片输出来的呢?

网友:
系统供电芯片呀。

网友:
楼上的朋友我真的不想说你!灌水灌到这里来的!系统供电芯片?是什么型号啊!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