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DR2内存供电脚的问题!

楼主(2010-03-13):
一块主板想测量内存供,但是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我知道DDR 内存供电测长槽1脚跟7脚可以得出结论,但是DDR 2内存槽怎么测量呢?DDR2 内存有几个供电电压?希望知道的朋友分享一下!

网友:
左边第三脚!3.3V从电源直入,

网友:
主供电应该是最后一个脚吧

网友:
我是找防呆口边上的1.8V

网友:
VTT0.9V电压,所谓的内存终结电路提供的上拉电压.

网友:
一脚0.9参考电压   119  120脚总线电压   238脚SPD供电
其他电压参考假负载

网友:
1   60     120电压自己找个好版量下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