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机就走到楼够界面就不往下走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0-03-13):
一开机就走到楼够界面就不往下走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原因

网友:
按TAB键,看显示什么,一般是内存或是北桥附近的问题。

网友:
你说的不明白 死机了没 要是死机了 做系统 要是做完还是那样 恭喜你南桥的几率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