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tx27c led屏暗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0-03-13):
sony tx27c led的屏 外接有显示 是led的没有电路图求各老大有没有修理过这样的问题,或给我它的供电电压

网友:
跟修Lcd的思路一样,只不过就是将高压部分做到屏电路上了,你仔细看看屏上的高压电路,按照维修高压板的方法就可以,

网友:
屏供电是16v升压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max1698的1.2脚短路屏工作正常。看电路知道1脚供电2脚搞电平屏亮。本子没有图纸不好查信号点

sony tx led控制电路.pdf

网友:
已解决怎么解决的呀? 分享一下了饿

网友:
上面没有看啊

网友:
知道原理就好修1/2脚吧它连接好以后32v的电压就出来了,这机器原来是待机电流正常触发后cpu的电压没有,电流才0.10从做cpu还是一样,后来重做北桥后cpu电压正常了就是led的灯不亮,外接显示器正常找到图纸后连接1698的1和2脚屏显示正常。

网友:
我发现LED  也没想象中那么 扛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