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掉电

楼主(2010-03-13):
怪事:一台方佳台式机,在我这什么问题没有,到客户家里就开机掉电,AMD3000+,正常跑码,显示器亮之前掉电

网友:
你这里正常 他自己家就掉电
你确定的话 就给他换个插线板和电源线看看  要不就是墙上的插座再找个地方换下试试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很多在店里正常,拿回家有问题都是电源惹得货··

网友:
俗话说是人品问题,不过确切地讲是环境问题,因为市电偏低或不稳定,比如市电电路有接触不良,这个时候如果电源好了还可以,电源差劲一点就会出问题。先换个电源试下,如果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要让用户检查自家的市电线路了!

网友:
电源的问题 ,或者是内存有问题

网友:
电源的问题或者是市电的问题

网友:
开机电路有问题,或是桥虚焊引起的。

网友:
再搬去店里试试吧, 这种问题很头痛!

网友:
电源问题!  建议给客户换个好点的电源!~

网友:
搬回来换个好电源试,再不好,就让他便宜点卖你得了

网友:
看客户家电压是否稳定,还有他家的接线板内是否有漏电现象。。

网友:
换个电源吧!我就因为这个帮人白搞了几次

网友:
换电源,查市电。

网友:
你去他家试过吗 电源 不接他家的外设 我遇见一次客户在我们这进系统没问题,她回家就不行进不去,最后是鼠标搞的怪

网友:
主机箱是单独插的还是和其他混插。

网友:
不排除外设的问题,我也遇到过鼠标引起的开机掉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