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七彩虹9550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0-03-13):
本人新手 刚好手中有一块七彩虹  镭风9550CH黄金版  256M AGP 开机画面如图
用手摸图中黄线标注的芯片很烫其他芯片正常
问一下各位是不是他有问题
这款显卡显存芯片是infineon(英飞凌)HYB25D256163CE-4.0有哪个型号可替换
用什么软件检测那位辛苦上传一个
给个维修思路多谢了

网友:
R3MEMID

显存定位等等可以见此帖: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ighlight=9550

网友:
主芯片问题,加下焊就好了吧

网友:
还未测试就加焊核芯? 误导。。。。

建议先用R3测试一下把结果发上来再判断,9550大多显存坏的!

网友:
建议先把发烫那颗颗粒换掉,再上电看是否还发烫

网友:
大多数是那颗发烫的颗粒坏了,有软件检查一下看看,软件基地就有。

网友:
今天将那个颗粒吹下 原来这个颗粒已经裂了一道缝估计是挂了 问一下用什么颗粒可以代换 型号是英飞凌 HYB25D256163CE-4.0

网友:
同型号的,或者直接全换为HY的32M16bit的8颗

网友:
在基地找了好久  R3MEMID  找不到哪位发给我一个 本人QQ1072944050  注明  R3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