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认硬盘,开机诊断卡和机箱电源指示灯狂闪

楼主(2010-03-13):
客户送来一台主机,说是硬盘坏了不认,硬盘已拆掉。硬盘是希捷80g串口我插到我的机器上完全正常。又装到客户电脑上开机发现机箱电源指示灯和诊断卡上所有的等狂闪不走码,测所有电压均无。以前也碰到过这种情况诊断卡的灯闪是io坏了。拆机裸板测试又能正常走码大喜,装回机箱也能正常显示,装光驱线时发现客户把光驱数据线插到了软驱上,客户够猛软驱的口短硬插上把两边的所料都压断了。把线插到这里开机灯又开始闪,看来真是这情况。这款主板也怪,有两个ide接口,4个串口接口,两个软驱接口。软驱接口离光驱近客户就把线插到这里了,呵呵。插正确后开机不能进系统,提示硬盘读错误。bios电池放电恢复默认设置还是不行。但自检能显示硬盘信息,换一根串口数据线,4个口换过来都不行。百思不得结果上百度查出现的英文提示,意思是没有设置硬盘接口的类型。突然大悟进bios逐个查看发现一个sata的设置时关闭的,把它设为auto开机顺利进系统。测试完全正常通知客户取机器。
这种板子也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有两个软驱口,上串口硬盘还得设置。

网友:
基本上,个人用户的主机,还没有见过2个软驱口的
这样的经验,对于专业人员来说,不是经验

网友:
默认串口不开,还双软驱,这板是怪。

网友:
对,一般来说找不见硬盘我都习惯性的进COMS 查看其设定是否正确

网友:
我也遇到过,够老够怪的了

网友:
没遇到过,软盘都没人用了

网友:
通常找不到串口硬盘,首先CMOS放电,不行的话,进BIOS里找到SATA项设置就可以。

网友:
还没有见过2个软驱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