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L4VXA2 上电跑02

楼主(2010-03-13):
本人这块板子点开机就直接显示02代码,查过主板上各项供电均正常,时钟、复位也都正常,没思路了,请大家帮忙出点主意
主板

网友:
忘了说了,刷过BIOS也不行

网友:
是BGA封装的吗?压CPU座子试试 精英封装的虚焊的多

网友:
是的,都压过,还是一样的

网友:
02,换io试试

网友:
我看是桥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