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白光942 显示5-E 是怎么回事呀

楼主(2010-03-13):
我的白光942 今天开机,温度跳一下然后显示5-E后就“吱吱”的叫,是怎么回事呀!是不是检测不到发热芯了,我换了个头也不管用呀!

谢谢各位了,终于找到问题原因了,里面的弹片太脏了,加上芯都是二手的也很脏,导致芯和手柄接触不上,所以出现错误,我把弹片里侧清理了一下,把芯的接触点都清理了一下,现在好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
是检测不到发热芯,我换了个头也不管用的话那就是线断了。量一下线有没有断。

网友:
我量了一下里面一共有四根线都没断  红,绿,黑接了三个铁片,白色线接中间一根小细线上,这个白色的线是管什么用的呀,红黑线之间接了个电容

网友:
那怎么知道哪里出问题了呀,有没有连接图看一下呀

网友:
负温电阻另一端接哪里呀

网友:
那可能就是942里面接头线的问题,拆开看一下。

网友:
温控芯片坏了!这样的芯片一坏基本上这个 942也报废了不控制温度还有什么用

网友:
主机我也拆了看了,里面的连接很好,没什么问题。

你指哪个芯片坏了呀!主机里面的吗?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检测不到手柄!但不知道是主机有问题,还是手柄有问题

网友:
我的不接手柄显示5-E 接了,  手柄也显示5E 手柄里的线我也量了,没有断

网友:
谢谢平哥,我看到有些仿的只接三根线,也能正常工作,请问那白色那根线是不是可以不接呀!我怎么用最快的方法判断是主机端有问题,还是手柄端有问题呀,线我量了都是通的!!

网友:
我的这个也是……最后量思再三就把手柄给彻底拆了,包括连线和接口之间的测量。

最后问题是,手柄内的弹片太脏(或弹性不够导致!!!)

另外注意:若是国产的发热芯,(发热芯的那环形触带插入手枘内是否和手柄的弹片接触上!!!)
-----------------
故障解决后,一直很好的服役,真好!舒服~现在用936真是那个慢啊。。。

网友:
簧片位置 我也往里按了,还是不好,真不知道是怎么了呀?现在就怕主机坏了呀!

网友:
谢谢各位了,终于找到问题原因了,里面的弹片太脏了,加上芯都是二手的也很脏,导致芯和手柄接触不上,所以出现错误,我把弹片里侧清理了一下,把芯的接触点都清理了一下,现在好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真的非常感谢!跟你说的一样!终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