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教威刚内存条上中间的那条编码表示什么?

楼主(2010-03-13):
颗粒是这样的,我有几个内存条,都是一样的,就是颗粒的中间部分有点不一样,我想了解一下表示的是什么?是日期还是什么啊?
请师傅们指点一下。
VDATA    20607这表示的是什么   VDD8608A8A-5B

              20402这个和上面的不一样

              20436这个也和上面的不一样

              20348就是这中间的一行的颗粒不一样,可是我不知道这中间的一行表示的是什么,请教师傅们指点了

网友:
应该是生产周期

网友:
还有一个是这样的
HY5DU561622ETP-D43
KDR

可是内条条的芯片右上角确有不一样的字样(比如620AA)这个字只是个比方。
像这样的条子能拼在一起用吗

网友:
还有一个是这样的
HY5DU561622ETP-D43
KDR

可是内条条的芯片右上角确有不一样的字样(比如620AA)这个字只是个比方。
像这样的条子能拼在一起用吗
引用 网友A:

哥哥!是KOR 是韩国老生产的破内存!你看错误老,哈哈

网友:
和2楼的理解一样

20607  应该是06年第7个周期
20402  应该是04年第2个周期
20436  应该是04年第36个周期
20348  应该是03年第48个周期

不知道对不对,第一个2暂时还不知道

网友:
那么也就是说更换时,生产周期不用管是吧

网友:
如果生产周期不一样,芯片上的其它字都一样可以代换吗?会不会出现不良的现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