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17纯平显示器滋滋响的困扰

楼主(2010-03-13):
HKC 17纯平显示器滋滋响的困扰!显示器调刷新率调到60的时候就会滋滋响,调高一点,70 72 75 85都不会响。有经验的朋友告诉我哪里出问题了。谢谢了
显示器

网友:
你自己打开看过没?这你样说我只能凭经验跟你说一些: 1,可能是虚焊问题,行扫描部份,行校正电路
2,高压太高,高压放电 3,高压嘴处,不干净 如果你是新手,建议最好不要去好,如果要去搞的话,请先注意电源是否断开,焊之前对大电容和芯片认真放电.别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