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里面有响声

楼主(2010-03-13):
硬盘主板上面的通电芯片很烫

网友:
对于这样的问题,只能这样回答,你硬盘坏了

网友:
芯片不行了  如果有通用的就更换下看看

网友:
是不是敲盘声音,这种盘不好修, 反正看什么牌子 也是有修好的几率  放到高手那里一下就可以搞定

网友:
换个硬盘板看看

网友:
俺是新手来看看

孤帆远影 -2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换SMOOTH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2010-04-12):
是什么样的响声呀,也不说明白一点,如果是当当响,估计没必要修了,能是磁头坏了。除非你有重要的数据

网友:
怎么能修好呀

网友:
应该是磁头震荡导致的。LZ我建议你换个磁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