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f5开关变压器吱吱响

楼主(2010-03-13):
接上电源。不开机。天关变压器在吱吱响。。。等N分钟后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 滤波电容由350V换成400V,,开关集成也换了。行管也换了

结果还是一样。。还有。不开机时。把电源线拨掉还听到吱吱响。
谁可以帮帮我,,是不 是要把开头变压器也换了。不过我测试过好像没问题

网友:
是高压打火吧

网友:
问题解决了。开关集成供电不足够 只有10伏

网友:
把电源开IC 1脚前面的。电阻 470K 并连300K。结果能开机。不过用1星期后。。。高压包玩完/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