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通电

楼主(2010-03-13):
怎样解决l了有谁能在帮助我一下

网友:
送维修点维修

网友:
你这样描述,可能只有送到维修点才有人能够帮你哈

网友:
上诊断卡,描叙一下故障,就像医生看病一样。才能对症下药

网友:
我建议你提供一下自己的地址  在论坛找个哥们给你维修一下  价格从优

网友:
楼上的 ,主板都不通电,你上诊断卡有什么用 、

网友:
高人。。  干脆说电脑没影了不就行了

网友:
开机诊断卡有没有闪一下?(有闪一下,CPU供电或桥坏了)
网卡严重短路也会不开机
晶震两脚有没有电压?偏差大不大?

网友:
如果有电压该如何处理呢
五伏特左右

网友:
我已经够菜了!还有比我更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