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碁n250a主板上电就自动断电

楼主(2010-03-13):
一N250A主板 一开机就风扇转一下就停,拔掉12V供电 能运转,拿掉CPU也可以。有可能是桥坏了吗?下面维修思路怎么走?请高手指点

网友:
CPU上 下  管,查...........

网友:
cpu供电短路

网友:
同意楼上 应该是短路了

网友:
CPU供电短路  测上下管子 有短路的

网友:
CPU供电。我也同意楼上的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