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液晶显示器四灯管可以用2灯管的高压条代换吗

楼主(2010-03-13):
一客户拿来一山寨19显示器   现象是指示灯亮没显示    拆开显示器    发现是两灯管的高压条      屏上有四灯管接口    只把屏上下的一根灯管分别接到高压条上     我换上四灯管的高压条    通电后   白屏      以为屏可能坏了     用19的万能驱动板试   屏是好的  可能改显示器得驱动板也是坏的     (我问客户拿其他地方修过没有    她说没有     在问她显示器出来的亮度正常吗   她说很正常)
    我想问大家的是   19的四灯管的屏用只支持两灯管的高压条来启动灯管   能正常用吗

网友:
完全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你这个问法有问题

网友:
]可以支持,只不过没那么亮而已。

网友:
可以
只是亮度  低了

网友:
可以,一般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可以吧,不过可能不亮了

网友:
可以的,只要你把亮度高调点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一般都是上下各接一根。

网友:
接两灯和四灯高压  亮度是一样的  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