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BM X31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0-03-13):
X31无待机电压,5M,3M二极体1.73V无短路现象。待机电流015,应该不正常吧。1631的工作条件也不对,21PIN是1.73V,22PIN是13.9V。9PIN是1.7V。

网友:
我迷惑的是待机电流不正常,而3M,5M也未转出,不知道宪修哪个,请大家指点一个比较全面得维修流程和查询方向。多谢了。

网友:
很明显有短路 看下是不是1631坏了

看楼主等级不像是会问出这么低级的问题的啊
如果说错了勿怪

网友:
对,应该有短路的.待机不正常

网友:
你换了PMH4就好了

网友:
呵呵,没事。我之前修主板的,今年正式入行本本维修,还请大家多多指教。很多芯片比较陌生,感觉很艰难。谢谢楼上各位指点。1631已经换了。那我找个PMH4看看。

----------刚刚把IBM-PMH4把下来了,电流还是很大啊,015,请问:先修电流???

网友:
LZ跟我一样哦 是修台机的 刚修本本  对到图纸 点位来嘛 拿出点耐心   肯定可以搞定      我修那个X32 无3V 5V   有了还掉电 修了2天才搞定   相信你也可以

网友:
你可以把5m和3m的电感取掉 通电量1.73v是哪边产生的不就知道该怎么修了

网友:
可能查下3V,5V旁边的电容,这个是X31常见毛病。是电容老化的情况!!

网友:
先把短路排除应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