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的维修

楼主(2010-03-13):
HP DV2000的维修 不知道这样的这样改能不能解决散热的问题

网友:
一整块加上去太浪费了吧 我都是平时用的那种正文形的铜片剪成4块用

网友:
这样的方法我感觉做起来比较麻烦,效果不好说了,不过楼主的diy能力太强了

网友:
我觉得这样加效果肯定会好的,只是有点浪费.平时我们都是加一小块的

网友:
不错吗
就是 太浪费了
一般我们就是 在显卡上家一块就是 啊

网友:
我觉得,HP这款机器的缺点 就是显卡与散热片之间的空隙太大了,我认为只要在显卡与散热片之间加上适当大小的铜片,让其空隙充分填补,再在其中加上散热硅胶,使其接触更充分,这样也能起到很好的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