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请教一下你们用直流稳压电源是几A的

楼主(2010-03-13):
我请教一下,你们用直流稳压电源是几A的,谢谢了

网友:
5A的。不过有条件最好上6A。

网友:
APS3005S  5A的

网友:
5A的,基本够用了,

网友:
我用的是3A。修修笔记本还可以。

网友:
一般5A的足够了哦~不过一定要带 恒流恒压的

网友:
30V5A的。恒流恒压。3A的不好,在时带电池工作电流很多机器都能过4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