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跑38

楼主(2010-03-13):
IBM T40 检测卡跑38,重点检测内存部分,换内存,打阻值正常,内存槽也没发现问题。
目检发现北桥背面有锈蚀。有一通孔断线。

打开点位图看连到哪儿。

再结合图纸。DDRREF_MCH基准电压断线。

飞线OK

网友:
这个基准电压是vcc2r5a电压经过R480,R472分压后得到+1.25v的电压,同时也是北桥内部使用的一组SMVREF的参考电压

网友:
楼主检查的好仔细 要是我可能就检查不出来了 向你学习

网友:
T40跑38 的常见问题是U46那个无线网卡边上的芯片挂了.

网友:
跑38的问题多着了,这是其中的一例 学习了。。。

网友:
看来跑38不一定是BIOS

网友(2010-04-14):
跑38还有这么多问题,一般跑28、38都只会想到内存的

网友(2012-10-22):
呵呵,楼主所说的都有道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