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白屏?

楼主(2010-03-13):
我有一杂牌19寸液晶屏,我给它刷程序它就白屏,我用的程序跟屏上标的是一样。驱动板是2120通用板。请问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啊?是不是屏坏了。 非常急啊,请各位高手援助一下。
屏坏

网友:
你先找个通用版测测屏,看看哪里坏了, 你这都不知道哪坏的怎么修啊

网友:
查屏供电,3。3V 或5V

网友:
信号线 主IC 都会引起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