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电源里面的电源扼流线圈通常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0-03-13):
请问一下主机电源里面的电源扼流线圈通常是什么型号????

网友:
那你就按照它线圈的圈数来代。。  应该可以,。

网友:
旧电源上拆一个换上去,建议发到电源维修区去。

网友:
可以从绕。用不低于原线径的线绕相同匝数

网友:
对在旧电源拆一个换上去,一般都合用。

网友:
随便找个形状差不多大小的装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找个大小 圈数 差不多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