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7010进系统花屏

楼主(2010-03-13):
一台hp nx7010进系统花屏,一道道横线,内似场线性不良,据说是显卡问题,由于是新手不知如何下牙,请高手指点

网友:
你可以外接试一下看花不花,要是外接不花的话,可以先换个屏线试一下,外接花的话,多为显卡了,不过那种情况,多数加焊一下显卡就OK乐

网友:
百分百显卡,,如果不是你打我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机器显卡驱动有问题也会这样  原装驱动花  在系统里强装的 有一个可以好 不过记不清是哪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