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H4的89脚3V信号是如何产生的?

楼主(2010-03-13):
T42笔记本 CPU无供电 检测PMH4的 70脚  89脚无电压,这个应该有3.3V 不知道这个电压是芯片自身产生的还是?
[local]1[/local]

网友:
已查明,是芯片自己发出来的,加焊后有开机电流,但到1A掉电,跑码87 重做南桥后试一下

网友:
做完南桥还是跑87 换过BIOS 安全芯片,重植过显卡  ,好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