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15主板,检测卡代码闪动。。。

楼主(2010-03-13):
接修2片昂达915主板,故障都一样,插上检测卡显示FF,复位灯长亮,并且代码FF不停的闪动,一灭一亮,不知道从何下手.....

测试了内存供电2.6V   也不稳定2.1-2.6V调动。。。CPU也没有工作..

网友:
先把网卡拆掉

网友:
你查了哪几路供电?你对启动的理解是?有哪几路供电,主板能跑码?你知道多少?

网友:
桥供电有问题,八脚ic83321G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