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主板发现不了硬盘

楼主(2010-03-13):
我一块捷波K8T7P主板,突然发现不了SATA接口的硬盘,但IDE接口的可以用,这是什么问题?BIOS也刷新过还是没用,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测试下借口数据有问题没有。和到南桥之间的电路有问题没有。都正常的话可以换个南桥测试下,

网友:
BIOS里的SATA选项打开了没

网友:
一些型号比较老的板,多是由于BIOS里SATA选项是默认关闭的
需要手动进去,把选项改成打开

网友:
加焊下桥试试 6# 吐血民

网友:
这种情况下 不需要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