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8M800-m3点亮屏幕后花屏!

楼主(2010-03-13):
联想拆机主板,K8M800-m3精英代工,754的CPU,VIA芯片组,IO型号IT8705f 0545-Gchinafix 故障现象是可以点亮屏幕,bios检测画面正常,检测完后直接花屏键盘不能用。大家有没有修过这种给点建议
键盘不能用

网友:
换内存试一下 这主板是集成的 内存有问题也可能引起化

网友:
看看掉什么小东西没有,主板后面。。

网友:
集显花屏不是内存问题 就是北桥虚焊

网友:
北桥虚焊 请加焊 在看

网友:
等后天我的编程器来了先刷下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