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01L笔记本开机掉电

楼主(2010-03-13):
DELL PP01L笔记本开机电流跑到0.8A就停了,测量各个电压都有,请问高手该查哪里呀,是EC的问题吗,由于没有图纸,那位大师有这款机子的图纸传一个,谢谢,

网友:
你说的不是真正的型号,键盘上部才是型号。

网友:
看电流该是内存没过吧,细查,信号部分

网友:
DELL还是看哪3 个灯怎么闪的 中间闪是内存 3灯狂闪有可能显卡 网卡 自己试一试吧

网友:
内存。和北桥好好查查供电,好有复位。时钟信号

网友:
型号是不对的,主查时钟,复位,按压桥试试.

网友:
前面写的是4150

网友:
有诊断卡吗 看下 如果不跑马 你就看时钟 那几个晶振都看看  然后瞧瞧 复位出几个

网友:
应该是内存没过。你的型号说的不对。你看下7为数编号

网友:
测量各项供电吧? 却电压吧

网友:
看一下dell的诊断灯  看是什么没过 啊

网友:
现在用三星的内存就是检测不过,我HY的怎么就过了,可是吧三星的拿到另一个机子都可以正常使用,好奇怪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