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2内存植珠难题

楼主(2010-03-13):
我今天用万用植株台的0。5能用钢网,30分钟才植好一颗,还有颗粒中间是凸起的,有的中间和4个拐脚都凸起,请教一下有什么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
是啊 对二代的BGA真的没有办法 谁能说一下好的方法 谢谢了

网友:
好好练练应该可以吧

网友:
专用网或手摆

网友:
我是刮锡浆+直接加热纲网,还不错

网友:
我今天用万用植株台的0。5能用钢网,30分钟才植好一颗,还有颗粒中间是凸起的,有的中间和4个拐脚都凸起,请教一下有什么好的方法,谢谢
引用 网友A:

有专用网的,我5分钟这样搞一个芯片,是你没有合适的工具

网友A:
有专用网的,我5分钟这样搞一个芯片,是你没有合适的工具
引用 网友B:

请教专用的网是什么样的,在那能买到啊?

网友:
基地应该有卖吧!你问问客服看看!

网友:
把钢网改造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把专用网上图看看

网友:
五分钟搞定一个  还专用的
我们以前专用的都是二十秒做一个成型
一天手工做二十条DDR2   {拆旧板,直球,换新PCB  成型,测试OK
DDR2修过不少于1500片 换PCB 不少于100片
维修95%成功

网友:
五分钟搞定一个  还专用的
我们以前专用的都是二十秒做一个成型
一天手工做二十条DDR2   {拆旧板,直球,换新PCB  成型,测试OK
DDR2修过不少于1500片 换PCB 不少于100片
维修95%成功
引用 网友C:

不错。杀内存我比你少点。

现在正在猛杀 DDR3 。。。

网友:
五分钟搞定一个  还专用的
我们以前专用的都是二十秒做一个成型
一天手工做二十条DDR2   {拆旧板,直球,换新PCB  成型,测试OK
DDR2修过不少于1500片 换PCB 不少于100片
维修95%成功
引用 网友C:

高手啊,米也弄了不少吧........

网友(2010-04-14):
11# 飞越/电脑    可以说说你用什么维修工具测试的吗?

网友:
这个就是大家想看的ddr2带的植珠钢网,有专用网还是很简单的,我用过

网友:
这个就是大家想看的ddr2带的植珠钢网,有专用网还是很简单的,我用过
引用 网友D:
楼上这是在哪买的啊

网友:
DDR2修复真难,有哪位高手上传个视频,让大家学习下

网友:
中间和4个拐脚都凸起,请教一下有什么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
我一直手工植,现在都近视啦,郁闷

网友:
我是向一个修手机的师傅(手艺极好)学的,用的是上面那种专用钢网,不用锡球,用香港“维修佬”锡浆,植球成功率很高的。建议同行去修手机的那里学习一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网友:
所谓的专用钢网 现在都假了 不锈铁做的板材极薄 一加热马上变形

网友:
把钢网改造一下就可以了有图吗 我不会啊 我笨啊 谢谢

网友:
内存颗粒是有专门的钢网,我有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