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一闪一闪的

楼主(2010-03-13):
hpCQ45笔记本今天一开机不知道怎么搞的,屏幕一闪一闪的,是屏坏了吗,只能换屏吗,还有一插上USB接口的话机子就马上重启,插其他三个不会重启,真是多事啊

网友:
电压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你没听说过HP\
的闪屏门事件呀

网友:
怀疑是那个接口的电容有老化造成电压不稳定造成的。有个5伏的电压。

网友:
进过水吗  我修过2 台进水的 都是IO腐蚀  处理下都Ok 像你这样的建议你换个新的电源适配器

网友:
在安全模式下,屏闪不闪呢,如果不闪,重做个系统。

网友:
换个适配器试试,这个和系统应该没有关系的

网友:
是不是屏线有问题呀

网友(2019-09-18):
屏幕一闪一闪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02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