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能用网卡写主板的BIOS芯片吗???

楼主(2010-03-13):
谁知道,能用网卡写主板的BIOS芯片吗???谁知道,能用网卡写主板的BIOS芯片吗???

新手学习中,高手指教

网友:
沙发自己坐,高手指教啊

网友:
不会,没听说过  我是用编程器

网友:
感觉不大可能,没BIOS,怎么可能让主板上的硬件正常运行呢
只有拆芯片,用编程器吧?

网友:
编程器比较方便~买一个吧

网友:
我见过,是在电脑报合订本中看到的一篇文章,就是介绍用网卡来烧主板BIOS的。

哪年哪期可想不起来了,好像是05或06年的,你要是往死里找还真能找到。

我想那文章的方法只适用个别的BIOS类型,还是用编程器吧

网友:
原来如此,还是用编程器的好,谢谢各位

网友:
买个编程机器哈。。。

网友:
用编程器可行,用软件太麻烦,没试过。

网友:
以前用过RTL8139C的网卡写过,但只能写那些1M以下的双列直插的部分芯片(有写电压的限制),还有的网卡双列直插插座引脚数不够。

网友:
原来也可这样写,受教了,但我认为还是弄个编程器直接。

网友:
网卡写?  编程器多方便

网友:
原来如此,学习了。
跟一般启动机器后进入dos,运行刷bios程序类似? 只不过这里的rom文件是从网卡输入的而已? 这个方法算是软刷喽?

网友:
把程序通过编程器写进网卡,然后通过批处理写入BIOS。

网友:
那最终还是要通过编程器来实现了? 搞这么复杂都是白干了?

网友:
那最终还是要通过编程器来实现了? 搞这么复杂都是白干了?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于刷网吧BIOS,把公司LOGO刷进BIOS,起到广告作用。
不可能把几十台或者上百台电脑的BIOS都拆下来刷写。插上网卡几十秒就搞定一台电脑,省时间。

网友:
我还没刷过BIOS

网友:
刷BIOS可以在DOS下刷,可以摘下BIOS刷,你说的网卡来刷BIOS是利用网卡启动来刷BIOS吧,不太现实。

网友A:
一般用于刷网吧BIOS,把公司LOGO刷进BIOS,起到广告作用。
不可能把几十台或者上百台电脑的BIOS都拆下来刷写。插上网卡几十秒就搞定一台电脑,省时间。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给多部电脑刷bios之用,没想到这一点,多谢指教
自己要多查看一下有关这方面的资讯,会多一样总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