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欠 修改了一个 富士通硬盘的 起始柱面 现在 不识别!

楼主(2010-03-13):
最近 我手欠 用DISKGEN  修改了 一个 富士通 250G 笔记本 硬盘的 起始柱面  原来是 1  我 改成 200  了 现在 开机 BIOS  检测 不到 硬盘 请问 能不能 修好!!!   DM  THDD  MHDD  都 检测不到!!

网友:
用  diskgen在改回去试试,应该就可以的

网友:
2# liantongtianxia    DISKGEN 现在 也 识别 不出来 !!

网友:
DISKGEN我是又爱又恨,修好过几个硬盘,可又是修坏了几个,费了很大劲用别的软件才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