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TE2100不触发

楼主(2010-03-13):
今天接到一台东芝TE2100的本本,待机电流0.03A
不能触发开机,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说详细点,这样谁也帮不了你

网友:
拆机前,测量开机按键有3.2V待机电压,但是不能开机,拆开主板和电源板后,就没有这个待机电压,黄灯为4短一长3短;以为是电源板和主板接口的为题;加焊接口,不行,还是黄灯4短一长3短,无待机电压;从网上订购一对新的接口,焊上去之后还是原样。查看电源板上面也没有5V和3V,没有分下电路图了,也不知道怎么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