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绿线3.72V正常吗,如果不正常查那部分(已解 ...
弱弱的问,绿线3.72V正常吗,如果不正常查那部分(已解决)

楼主(2010-03-13):
弱弱的问,绿线3.72V正常吗,如果不正常查那部分
绿线3.6V-5.2V之间的都是正常的

网友:
绿线是不5V吗

网友:
不正常 ,是直接在排插那里量的麽 ?

网友:
我有个绿线是3.81V,能正常使用

网友:
不正常,5V就是5V.

网友:
算正常。这个电压是能够正常使用的

网友:
PS_ON应该没多大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