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原装主板疑难问题。

楼主(2010-03-13):
INTEL d845 主板。。。上P4接口短路。。。我开始怀疑是MOS管问题。结果。。一上MOS管就短。。不管你上那组MOS管。单上都不行。。。只要上面有MOS管就短路。只有把MOS全下了。。就不短路。。把电断开。有个几十秒的时间。。不管上管下管全都结地。。但过一会就正常的。。现在电源管理芯片也下下来了。问题一样。。请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
查一下驱动芯片是否损坏

网友:
845的主板,都是三层板子,把主把取下来,放在桌子上看看,平不平,不平那是主板鸡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