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L-VK8TM

楼主(2010-03-13):
MSI代工,MS-7102,VER:2
装不了系统,死机蓝屏,确认是主板问题
IO已换

网友:
全部电容换了,看看内存和北桥供电,北桥机会比较大

网友:
直接报废算了,难得搞

网友(2010-07-16):
把全板的的供电滤波电容换掉还有MOS也换了还是死机就不搞了但料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