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复位双杠波。。。。

楼主(2010-03-13):
最近修到很多775的板,故障为开机无复位。。。主板的所有复位都变成 了双杠波,换过I/O。。。没有解决。。。不知道怎么修。,。。。

哪位修过谈谈。。。。

网友:
CPU座的问题,遇到过无数了,尤其是INTEL的板,945,P系列,G系列。

网友:
是不是必须更换U座呢、、、、、我用刀片狂刮过U座,也用灯具量测过接触良好。。。。因为是华擎G31M-S 还有质保,所以没有去量PCB板,,,,

网友:
开机无复位按时序修,先查四大供电,时钟然后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