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南北桥是否坏了的问题

楼主(2010-03-13):
请问一下INTEL 南桥或者北桥坏了怎么测啊,是测旁边的电阻还是电容,是测电阻或电容的哪一端的对地阻值?怎样才能判断是南桥或者是北桥挂了。。请大哥们说的详细点,谢谢了

网友:
最直观的检测南桥好坏:打对地阻值;北桥:VGA的对地阻值!

网友:
我这里有一个判断桥好坏的资料。

网友:
南桥一般测usb口的对地阻值最简单了

网友:
测PCI 的AD线对地阻值,无明显异常,为南桥好.3.3VSB

网友:
直接复制上来不就完了,还下载浪费积分

1.打PCI A14的阻值,对地小于80欧为南桥坏。

2.待机时,南桥烫手,为桥坏。(排除AGP供电管损坏。)

3.南桥周围的滤波电容对地短路,为桥坏。

4.USB中间两根数据线的对地阻值,正常为600左右,如对地为0,为桥坏。

5.CMOS跳线中间脚对地短路。为桥坏。

6.1117中间脚有3.3VSB。无电压,为桥坏。(排除集成网卡和I/O)

7.1117中间脚对地短路,为桥坏。

一、通过测PCI槽、AGP槽对地打阻值可判定南北桥有无损坏
1、PCI槽中所有的AD复合线对地打阻值都为300~800之间数值,说明南桥好;若由无穷大,说明南桥虚焊;若有3根或3根以上导通,说明南桥坏;
2、AGP槽对地所有AD复合线对地打阻值都为300~800之间数值,说明北桥好;若由无穷大,说明北桥虚焊;若有3根或3根以上导通,说明北桥坏;
3、内存槽,通过对数据线进行打阻值判断,都为300~800之间数值,说明北桥好;若由无穷大,说明北桥虚焊;若有3根或3根以上导通,说明北桥坏。
二、对主供电部分输出电感一端或Q1场管的S极、Q2场管的D极打阻值,在不插CPU或假负载的情况下,即判断北桥好坏
1、在40左右数值为正常
2、在20~30左右为北桥有轻微损坏
3、在10以下说明北桥损坏
三、对于IDE口、USB口打阻值来判断南桥是否有损坏
1、IDE口,打2~9针、11~19针、21~29针、37~39针,对地阻值有600左右且相差不大的数值为南桥正常;有无穷大或1000以上的数值为南桥虚焊或IDE口到NQ之间的小电阻烧断;如阻值明显偏小为南桥损坏
2、USB口,打两个USB口的2、3针共4根针的阻值,如有500左右的数值说明南桥正常;如有无穷大说明南桥虚焊或它们到南桥之间的小电阻损坏;如有阻值明显偏小说明南桥损坏

网友:
3.3VSB若短路且在待机状态下,南桥发烫,南桥已坏.北桥,断开供电的电感一端,若阻值低于5欧,北桥坏

网友:
查看地址总线·和USB对地值

网友:
一,PCI a14脚对地阻值小于80。
二,南桥周围电容对地短路。
三,USB数据线对地短路。
四,待机时,南桥温度高。
五,COMS跳线中间脚对地短路。
六,1117中间脚对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