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chinafix进水维修全过程

楼主(2010-03-13):
机型:ASUS chinafix
芯片组:北桥SIS 671DX

故障:插电马上白屏下,待机电流0。21
维修过程:

近日几天,都是在搞一些高古董本本,几乎都没有修起来,机器没有修好,心情也好不到哪去,今天正好有一位客户送来一台  ASUS  chinafix的本本,说不小心把杯子弄倒,把水撒在了电脑的硬盘附近,已经没办法开机了,接来看下。。。

插上可调电源,屏幕马上白屏一下,不是全屏白,屏幕的某个地方白一下就闪掉了,
看下待机电流是在0。21,里面肯定是有短路了,跟客户沟通了下,说里面短路了,肯定烧了很多东西,没有那么好修,留下来看下具体什么情况,送走客户后拆开机器,裸板。。一拆开就发现PS51020附近,已经腐蚀成不是样子了,就像大便是的,控制3。3V的MOS已经烧断了3只脚,先把PS51020,3。3V  5V的管子,和一些氧化的电容,全拆了,判断51020,和3  5V的管子,和氧化的电容已经没办法用了,,清洗干净后,测下3 5V的电感的阻值,5V电感阻值是128,正常,3V电感是003,已经对地断路了,芯片都已经取了,短路肯定是后级所引起,,继续测了下全板的大电感,没有发现不正常的,公共点也没有短路,看来问题就出在3V电感上,ASUS的板上都没有标元件的符号,
接下来把可调电源调了个1V电压给3V电感上,慢慢调到2V时,已经上到0。78A,用手去触摸主板上的各个元件,当摸到南桥感觉有温度上来,不是很明显,其他就没有发现发热的地方,判断南桥挂,南桥是SIS 968,比较新的,
取下南桥,测3V的数值,116了,数值恢复正常,接下来把刚才拆下来的元件一个个换掉,装上后,再次测下数值没有问题,在准备上电时,想了下手上就只有这一个51020了,如果上电烧了的话就没了,继续把芯片的每个引脚测了下对地阻值,对照了下HP NX1620的PS51020各引脚的阻值,没有发现异常,上电待机电流0。00,没有任何反映,找到51020的PDF,测了下芯片的24脚VIN,为0V,不正常,仔细看了下板上的走线,24脚有连了一个小电阻,电阻已经发黑,换了个0欧电阻上去,上电待机0。01,自动触发到0。40,没有装南桥,SIS的南桥是没有参与触发,主板上的3.3V 5V 1.8V 1.2V 1.04V还有主供电1.5V都顺利产生了,手上没有SIS 968南桥,于是和客户沟通主板坏了非常多东西,跟他报了580答应修了,{为什么报这么高呢?机器是客户上个月刚买的,刚开始是说超过1000就不修了,那么想想580能修好的话,绝对是会修的}只好明天去定个南桥回来试试了,祝我好运...

   运气一直不跟着我走,定了个全新的南桥回来装上,可以开机显示了,可是进系统测试时,会蓝屏.死机现象,在进去系统时本地连接一直挂着个感叹号!以为南桥没有做好,在加焊了下,还是没有解决,硬盘.系统.内存,已经全换过了,故障依旧,维修陷入困境,怀疑网卡芯片不良引起故障,栽掉还是一样,可为什么把网卡芯片取了本地连接还是挂着感叹号呢,由高手南风面大师指点小弟,可能是EEPROM问题,导致本地连接还挂着叹号,这个8只脚的芯片,我一直在主板上没有找到.引脚定义一般是有供电,接地,空脚,信号,找了很久也没找到,在这里请教下论坛的各位大师们,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客户买来一个月的新机子怎么没有送去售后。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进水的 服务站是不保这故障的,

网友:
像这种进水的机器我总处理不好,有时处理完了,用了一段时间又出别的问题了,我没有烤箱一般就放在380上预热20分钟,不懂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

网友:
楼主南桥换上去就好了吗?请楼主说一下!还有没有其它问题啊!

网友:
俺修一台HP DV2700,也是TPS51120挂了,但换新的后烧3。3V 上管,一时没修好。
后客户要求不修了。提走了。

现在想:应该是桥挂了。

网友:
SIS的桥是不是很难做的呢?我手头上有块F5SL的板,现在的情况是开机能触发,电流只跑0.085A!测不到1.8V的电压,查电感没对地短路!查MAX8632脚SHDN脚没电压,用华硕的ICT查得是由SUS#_B PWR 和SUS#_C PWR提供的,但是现在这两个电压都没有,再找下去SUSC PWR是由一个5脚的东东出来的,现在又不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型号,也没有它的资料,都不知道如何修!楼主有F5SL的图纸吗?能给我一份不?

网友:
电压都有了,小心做桥应该好

网友:
祝你成功  我现在手头也有一个这样的机子  希望我也能修成功

网友:
顶  楼主有F5SL的图纸?

网友:
那板子修好了没有哟

网友:
没有修好呀,一直死机蓝屏,不知道哪的问题,

网友:
祝你成功!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也有问题

网友:
祝你成功!!!!!!!!!!!!!!!!!!!!!1

网友:
好了么机器

网友:
祝你好运
有深度

网友:
没办法只能祝你成功

网友:
进水后要尽快修,以免电路板腐蚀坏,今天修块进水板,客户说正用着时玻璃杯的水进里面不开机了,我用bga焊接台烤了20分钟,装起来就亮了,运气不错。

网友:
我也遇到过7#一样的情况 0.8A多就不跳了

网友:
应该是SB没做好引起的。。重新加焊或取下来重新做遍,还有就是新的SB有问题。。

网友:
换块硬盘重做个系统试试

网友:
进了液的机子最不好整.祝你成功!

网友:
建议楼主最好去烤下板子 再修